请各位达人看看!!!

楼主(2007-03-19):
我的信号调理芯片采用的是AD621,但AD621的输入端是差分形式的即VIN+和VIN-,我的传感器输出是单端的,就是2根线,一根是信号,一根是信号地,我想把传感器的信号线直接接VIN+,传感器的信号地直接接621的VIN-,这样接有问题吗?如果不行,就得用一个差分放大器来先转一道,把单端的转成差分的,但是我查了好多差分放大器,都是差分输入再差分输出的,没找到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请各位达人帮我看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要单端输出还是差分输出?

单端输入信号,用AD621是否浪费?那芯片相当贵的。

楼主:
我的传感器过来是单端信号,想单端转差分,621是起放大作用,然后进入AD,进入AD时是单端信号,现在问题是621是差分输入的,就不知道传感器过来的单端信号怎么边成621可以接受的差分输入信号,至于价格到不在考虑种,只想对系统合适就行,能推荐有什么合适的单端转差分芯片吗

网友B:
~~~

可以用两个运放做一个单端转差分的,每个输出都为原信号的一半大小.

网友B:
~~~

呃,刚才看了下AD621资料,原来是个集成仪用放大器,可以把信号接入VI+,至于VI-接地就可以了,没必要做单端转差分.

楼主:
楼上老兄,你好.如果不做单转差分而直接接的话是不是就消除不了621输出端的共模电压啊,在621放大后的输出端会不会形成一个直流分量?这是我想的,没实际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楼主没理解 maychang 说的意思

对于你的应用,AD621除了价格高外,没任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