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遥控器低压检测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碱性电池的终止电压是1.2V

两个就2.4V,点亮LED没问题

网友B:
看你用什么LED灯

如果用黄或红色的LED灯,在2--2。2V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C:
HT7022,0.85元/只,不用外围元件,很好用的哦

楼主:
补充说一下

我是说遥控器正常工作时,LED是不亮的。
电源电压不足时才点亮。

网友D:
要考虑低功耗的问题

遥控器这种手持设备,对待机功耗要求很严格.
如果不考虑功耗,则顶多用2个NPN三极管加上几个电阻就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