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供电,对放大器及AD性能影响是不是很大?

楼主(2007-03-20):
应该作怎样得处理呢 ?
现在系统的主供电电源是开关电源,放大器用于小信号放大,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那就看硬件设计功底了.

楼主:
电源应该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呢 ?

有种极低纹波开关电源看参数和线性电源参数差不多,不知影响是不是很大

网友B:
可行。

滤波,布线,布局方面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还可以考虑把关键部分屏蔽起来。

楼主:
感觉是:空间干扰和信号通道伤得干扰应该很好办(屏蔽+滤波),主要是怕是开关电源供电对放大器(放大小信号)的性能影响有是不是很大

网友C: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如果放大器,AD 与开关电源在同一块板子上,稍加注意,离的远点就行
如果不是一块板子,影响不大.

楼主:
多谢老黄头
我得开关电源是总系统供电电源
开关电源进入电路板后经过100uF电容后给稳压芯片78L15,再给放大器供电

网友D:
量放大器供电点的电压情况就行.

网友E:
泰克的示波器都是开关电源的,现在电力保护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F:
看你系统精度了

影响肯定是有的,电路设计合理,可以把影响降低

通常会降2位以上的AD RMS有效位

不过高精度要求,不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精度在进入AD端100mV信号时达到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