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削掉波形?

楼主(2007-03-20):
请教大虾帮忙:
             如下线路图中,电源为3V,当按下开关时P2点会产生一脉冲波, 幅值近3V,宽度380MS;
        每按一下开关,就产生一个脉冲波,当开关频率越快时,就会有一连串的波形,如图;
        现我所需要的是,在开关频率很快的状态下,只需要第一个脉冲波,后面的脉冲能否削掉?

楼主:
继续

线路图如下

楼主:
帮忙

用分立方元件,有好的线路也行,请大虾帮帮忙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电路稍复杂,用分立元件太麻烦

我想问楼主:“只要第一个”,那就是开机之后没有输出,按开关输出一个脉冲,再按无论多少下都不再输出脉冲了?总得有个复位吧?
至少两个按键,按第一个输出脉冲,然后无论按第一个多少下都不输出,按第二个则复位,再按第一个继续输出一个脉冲。否则只能关机再开了。
是不是?

楼主:
能否幫幫忙解決一下?

我采用的是上電複位,我要削掉第一個以後的脈沖...
請幫幫忙

网友B:
怎么要这么复杂?

看电路好像是在输出关断的临界点上,电源上的纹波被放大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