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幅度变化的问题

楼主(2007-03-20):
信号源接两路,频率从200Khz往上增加时,在示波器上看信号的幅度就开始慢慢变小,而从信号源引入低通滤波器后再出来的信号幅度却慢慢变大。到500Khz信号源的幅度慢慢变大,从LPF出来的信号慢慢变小,发生相移。到800K时信号源幅度还原,LFP出来的信号只有大概其1/4。
问题是为什么原始信号源的幅度也会这样变化呢?

网友A:
估计你的LFP有轻微的自激

网友B:
你的PCB上可能有微短路,造成信号的串衰.

你的PCB上可能有微短路,造成信号的串衰.

网友C:
你的低通滤波器是LC还是RC的?

如果是LC低通滤波器,那就可能是串联谐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