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三极管的问题,谢谢解答

楼主(2007-03-20):
1 3cm3b不知道有人用过么?请问他的工作点在什么位置,工作电流大概多大,共做的i/u曲线有没有
2刚开始用三极管,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三极管详细参数的资料??请推荐一下~最好是有工作曲线的那种资料,下了很多只有几个简单参数

可能问题有点可笑,不过还是虚心地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资料上即使有曲线,也是典型曲线。由于三极管的分散性相当大,这些曲线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设计的依据。

网友B:
三极管放大电路

各位高手:
    怎样利用三极管来设计LD放大电路,要求输出光功率稳定,电流要150~250mA   功率较大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C:
"3cm3b"是什么器件?

楼主:
回rener

一种三极管,低噪放大用的

再问下,如果没有曲线,怎么能够知道管子工作的最佳电流??在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选择上应该怎么入手??

网友D:
再顶上去

再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