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容可以作为飞电容(flying capacitor)?

楼主(2007-03-20):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不懂,好象什么时候见过又好象第一次见到

帮顶一下。

感觉是用法上的一种称谓。

网友:
是不是法拉电容啊

网友B: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避免使用实质电容

网友C:
电容充电泵中的

高频低损耗的就行了

网友D:
第一次听

关注中......

网友E(2015-11-15):
这个词还第一次听,落后了。

网友F:
好歹给大家说说啥地方看到的吧。我在电荷泵里看到过,就是中间用来传递电荷的那个电容,因为接在MOS桥上,所以叫飞电容,不停的在改变接入位置。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给大家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