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单片机中 SRAM 与FLASH 的复用问题

楼主(2007-03-21):
现在我用motorola的MC9S12系列开发系统,这款单片机内部的地址空间是64k,
我们现在的应用大概需要1M大小的FLASH 和SRAM 的扩展。 此单片机本身是地址与数据线复用,由于地址空间是64k,其余需要以分页形式扩展。
我的SRAM 与 FLASH 的复用可以在它上面实现吗?

敬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当然可以

用剩余的IO做地址线,通过软件实现寻址功能在51系列的MCU中常用的

网友B:
可以,按照楼上的做法即可

不过最好还是用串行的flash。大部分大容量的flash都是SPI接口的,扩展起来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