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如何将340v的电压转换成用于单片机AD的电压?

楼主(2007-03-21):
用如何将340v的电压转换成用于单片机AD的电压,用电压互感器的话只能变换到100v,要是用线形光电隔离又觉得有点浪费.....

网友A:
不要隔离的话就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霍耳电压传感器

网友C:
用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