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一个可变电阻和一个电容调节输出电压的相位的问

楼主(2007-03-22):
各位,我用一个可变电阻和一个电容调节输出电压的相位,可是看不出效果,请问什么器件可以求出

网友A:
选择使得容抗与电阻值大体相当

网友B:
“可是看不出效果”

你用什么方法看的?
用双踪示波器看,很容易看出来相位差。

网友C:
调的地方不对 或 看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