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和迟滞比较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从原理上说,没什么区别

能否替换,还要看其它条件,例如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电源电压,输出方式及输出能力,工作速度,等等。

楼主:
就功能来说是可以替换的吧?

原理上来说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B: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么。。。

看看门电路的内部结构和加了反馈的运放内部架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