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样差分放大,如何选取运放,如何计算呢?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应用里,一般都是直接用集成产品的。

有现成的高端电流检测器件。

网友B:
可以参考国半LMP8270

可以上国半网站去看一下LMP8270
相关链接:http://www.national.com/ds/LM/LMP8270.pdf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先去看看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先去看看

网友C:
不要用运放,有专门的高边电流检测器

如Maxim

网友C:
参考

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0116.html
相关链接: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0116.html

楼主:
高端电压(共模电压)能达到80Vdc的电流检测器就不多了

高端电压(共模电压)能达到80Vdc的电流检测器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