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5.1欧姆的电阻能保护稳压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3-23):
  图中R的阻值为5.1 ,我做了试验,如果不加这个电阻,那么13v的稳压管很容易在上电时被冲坏,加了电阻后,再反复的上电冲击,稳压管也不会坏了,但这是什么原理啊?
  电阻只有那么小,上电时有突波,是不是因为电解电容有电感存在,加了电阻就变成滤波电路了呢?(没有电阻时,电容的寄生电感会产生高压冲坏了稳压管?)
  但这样的电路可靠吗?冲击会不会反而加到负载上了?从而损坏负载?

网友A:
没看到图

估计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限流。用到稳压管的地方几乎肯定需要有电阻的^_^

网友B:
估计是电阻与稳压串联

电阻的作用是:吸收稳压值以上绝大部分的波动电压。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稳压管将以通过非常大电流的方式来适应电源电压的波动。因此,也将它叫做限流电阻。

参见稳压管曲线。

网友C:
一个叉叉

楼主:
再传一次

楼主:
哦,对啊。ic921说的对!非常感谢

  是小电阻与稳压管串联的。
以下是我自己的分析,不知道对否,请指导:
  是不是稳压管在起到稳压作用时就相当于一个电阻R,而且阻值也很小?  上电之后,因为电压很高,U/R=I,所以I就会很大,是这样吗?  而串一个小电阻R1后,R1上的压降也很大了,因而减轻了稳压管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