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和op37的区别

楼主(2007-03-29):
网上查来说是OP07为低电压漂移运放;op37为低噪声高速精密运放。请高手告诉我这两者最通俗理解的差别,谢谢!不如我用这两个搭电压跟随器,50hz工频信号时,会有差别吗?谢谢!

网友A:
OP37速度更快,带宽更大

但其它指标不如OP07,尤其是稳定性不如。
在50Hz下使用,OP07更好。

网友A:
OP37根本不能作跟随器用

价格也更贵,是OP07的几十倍。

网友B:
听maychang的话没错

    不过OP37不会比OP07贵几十倍吧,难道现在行情变了?92年我用OP37做过音频前置放大器来改装音响,同期用OP07做过汽车电子衡,记得当年的价格OP37是十几块钱,OP07是五六块钱,三倍差价,同时买的同一品牌,记得很清楚,现在应该都便宜多了。
    当年功力不够,OP07用的很好,OP37却总解决不了音色和噪音(自激临界)的兼顾,最后只好换了NE5532,而当年5532被炒到三十多块一只,我买了4只大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好在OP07给我赚了几百块外快,拆下来的OP37和用剩下的OP07现在还在我的封存器件库里。
    OP37不适于用在低频、低速场合,高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搞不好容易自激的。

网友A:
回chunyang

OP07现在只有两块钱,我上个月刚买了一管。OP37要27块。

楼主:
3Q

谢谢各位大侠!长知识了!

网友B:
好家伙,难道这年头还炒运放吗?

按价格同比,OP37应在十块钱以内的,好久不用运放了,行情确实不清楚。

网友C:
OP37要27块:难道你买的是原装。我的是水货

网友D:
武汉

OP37在武汉是卖20多元,OP07卖1块多,不过AD公司的OP07卖8块多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偶刚从电子市场回来。买了OP27

网友F:
~~~

说简单点吧,OP37这个东西增益在5倍以下工作就会出现很多毛病,比如线性度不好,自激震荡...

网友D:
回哦

10楼可否留个联系方式?QQ
我的756217243

网友G(2012-06-06):
op07刚买的1.5元。op27要十几块。

网友H:
OP37 单位增益不稳定,还是用OP07吧。
我用ADI OP07 正规渠道10+。

网友I:
14# davidzkw 请问在增益为一的时候,如果相位裕量为正值且较大,则是单位增益稳定么?我用的OP37的确单位增益不稳定

网友J:
op07是低速运放,gbp(gain bandwidth product)0.7MHz
op27是op07的高速型号,gbp=8MHz,可以直接代换op07
op37和op27内部电路工艺完全相同,只是取消了频率补偿电容,gbp高达63MHz,但是Av必须大于5,否则会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K:
TI的OP07的比较便宜,我有客户拿到不到8毛RMB的价格。
不过总体来说这些老牌的运放都比较贵,可以对比看看圣邦微电子的各类运放,品质并不差,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优势。

网友I:
16# 李富贵 谢谢您的回答  请问您是如何在这两个图中得出的结论 ,他俩都是增益为100时的相频特性

网友L:
不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