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调试时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3-29):
    我的供电电源只有正、负14V,想给稳压器7812,7805,7912供电,用14V的电压给7805供电肯定太大,我本想着用14V的电压分压后给7805供电,就是用一电阻和变阻器串联来分压。
    但是调节变阻器时发现,7805没导通的时候供给7805的电压没什么变化,没有达到7V,7805不能正常工作;继续调节变阻器调,到某一时刻,7805突然导通,然后发现供给7805的分压突然变成12V左右,这对7805来说电压还是太高了。为什么用分压给7805供电不行呢,调节分压用的变阻器期间为什么分压电压不是一个渐变过程,而是一个突变过程???!!!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关键是电流,电阻分压的电流很小

你可以将7805接在7812的输出端啊

楼主:
还是太高

这我试过了
7812输出12V,供给7805,7805会很快发烫的,这样也不行吧

网友B:
发烫是正常的

7805是串连稳压,W= delta V x I
可以加散热片,或者根据5V的负载电流来串连合适的电阻

楼主: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的7805输出电流可能要达到250 mA左右,
要是用12V供电,W=7*0.25=1.75 W
这显然太大了些,对于7805的使用寿命,稳定性可能都有影响......

网友B:
那就用电阻降压

并把7805换成LDO,这年头7805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C:
LS尽瞎说,7805 很常用的,用LDO+电阻并不能减少系统整体发热

5V 要发热少就该用DC-DC

网友D:
可能是空载调试造成

网友E: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7805这类芯片,启动时需要比正常工作时大得多的电流,所以不能用高内阻源供电。楼主说的:“继续调节变阻器调,到某一时刻,7805突然导通”就是7805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消耗电流急剧减小,所以输入电压恢复正常。
要不用个大些的散热器,1.75 W应该不算太大,影响芯片寿命的是使用温度。要不改用开关式的稳压器。

网友F:
用电阻的话根据电流计算一下,分压5V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