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振荡问题

楼主(2007-03-29):
极电集和发射极测的振荡频率不同,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此电路中没有电容,不是移相振荡器

振荡频率完全由管子的延迟时间确定。
显然在集电极和发射极接入测量设备的输入电容影响了电路的工作,使得振荡频率发生了变化。
测量设备对电路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越小越好。

楼主:
谢了

忘了示波器的影响,谢了。
三极管极间存在电容,单极传函近似为:
 Rc(SReCbc-1)/Re(SRcCbc+1)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振荡的。
弄这么个东西就是想大致估算一下C9014的极间电容,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这样来估计极间电容,误差很大

你用示波器看到的应该近似方波,就是说管子轮流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处于线性区的时间相当短。这种情况下,管子的存储时间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