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3-29):
按照典型的二阶电路进行150HZ左右的低通滤波电路设计的,选择电阻为R1=R2=10K,C1=C2=0.1uF,然后Rf=R=56K,结果通过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观察发现信号衰减,100mVpp的正弦波衰减为42mVpp,若是改为方波测量则会出现波形失真!
这里选用的是LM358,单电源.
有做过类似电路的高手指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方波会产生失真,这是必然的。因方波中高次谐波被滤掉了,说明滤波电路已工作。没有失真倒不正常,说明滤波电路根本没有工作。
没有看到电路,所以信号衰减是否正常不好说。

楼主:
哦 贴出电路图高手希望指点

贴出电路图,希望指点一下 其中VCC是15V 单电源

网友B:
滤波器对参数要求很严格的

用FilterLab软件来设计,省事!

网友C:
pspice加滤波器软件

楼主:
推荐使用Filterlab

嗯 通过利用FilterLab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谢谢大家

网友D:
~~~

呃,才二阶而已,用软件反而显的更麻烦...

网友E:
我觉得是你的示波器有问题

示波器交流耦合在低频时失真比较严重(估计是隔直电容的问题),你用直流耦合就可以了

网友F:
同相端要不要设零点偏置?

对于单电源供电,同相端要不要加上1/2VC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