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用二极管电阻搭一个“异或”电路

楼主(2007-03-30):
小弟近日在做控制板时遇到:二信号输入时,要求二信号不同时输出高,二信号相同时输出低。就是二路“异或”吧。由于板子空间小,想用二极管及上下拉电阻接一个。不知道能否行得通,自己搭不出来,特来请教大侠们,还请指点指点。

楼主:
不能用分立元件组成异或电路?!

谢谢楼上大侠的回复

网友A:
能搭出来,不过体积绝对比IC大很多!

网友B:
用三极管就可以。二极管不能实现“非”的功能

网友A:
呵呵,没看清楚,还以为是“三极管”呢

异或的逻辑已经比较复杂呢,这时还要用分立元件就有点费力不讨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小弟问题已解决
现改为其它方法了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呵呵,用与非门搭我也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