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转换

楼主(2007-03-3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做一个函数发生器,50HZ-1MHZ,我现在打算用51产生一个标频1HZ,然后用锁相环进行频率合成,做成方波,然后进行波形转换,产生锯齿波和正弦波,但在进行波形转换,在高频的时候,仅仅用有源二阶电路,效果不好,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回楼主

“一个函数发生器,50HZ-1MHZ,我现在打算用51产生一个标频1HZ,然后用锁相环进行频率合成,做成方波,然后进行波形转换,产生锯齿波和正弦波”

这个方法,绕了很远的路,成本高,电路复杂,结果却未必好。
市场上有很多函数发生器,价格不过几百元,应该参考这些成品的电路。
函数发生器通常是先用恒流源产生三角波,经折线函数电路转换成正弦波,简单而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