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达林顿管放大电路

楼主(2007-03-31):
要求用计算机输出的0到5伏的电压控制电磁铁线圈中的电流,电流变化范围0到2安培。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我的这个达林顿管放大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那个稳压管和二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有问题

1、电磁铁的电流需要10A以上(没有R时),不是0-2A,即使是达林顿管,计算机也未必能够驱动。如果由于有R而限制了电流最大2A,则驱动电压要高于5V。
2、二极管的作用是在电流切断时,将电磁铁的感生电动势短路,保护三极管。

网友B:
用VMOS管吧

网友C:
电流这么大,稳压管恐怕抗不住

不如不用,或用个电阻代替。(作用就是泻放电感上的能量)

楼主:
回复2楼

这个电磁铁是我自己做的,实验室用的。我算过电流能0-2A变化就可以了。
我在网上下了TIP142的数据手册,上面说V(EB)=5.0V,Ic=10A,不是很懂,感觉应该能满足要求吧。电阻R打算用2欧姆的。电源不知道要15V还是24V合适。

如果是为了续流,要稳压管干嘛,只用一个二极管不行吗?

网友C:
楼上说说加稳压管是什么用途?

网友D:
稳压管的用法可以参考小功率反激变压器的钳位电路

稳压管是用来钳位的吧。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

二极管续流,稳压管箝位?
是箝位作用吗?还是象awey说的,用其泻放电感的能量?
感觉awey说的更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