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中等功率LED驱动MOS管

楼主(2007-04-04):
向用MOS管做LED亮度控制
但是本人对模拟电路不熟
不知道常用MOS管型号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能驱动下图这种电路的MOS管
通过电流在1.5A以上
单片机I/O为5V电平PWM输出,图中省略了电容和电感等滤波器件

+12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
          │片  IO├───┤
          │机    │      ├┐
          └───┘        │
                            │
                            │
                            ┴
                            GND

楼主:
多谢cyh,我只找到IRFZ44,跟你说的这个一样吗?能用不?

网友A:
IRFZ44和IRFZ44E都可用,

两者差不多的,IRFZ44E到 www.irf.com 去查一下,国际整流器公司

楼主:
不好意思,又有新问题请教

我这两天看到有些资料说那样驱动并联的LED可能电流不均
我想这样分开驱动,不过这种情况就需要小功率MOS管了
最好是贴片而且是多个集成一片且价格便宜的
能推荐一下吗?

+12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          ├┘  ├┘
│片  IO├┼──┼──────┼──┤
│机    │├┐  ├┐          ├┐  ├┐
└───┘  │    │            │    │
            └──┼──────┴──┘
                  │
                  ┴
                  GND

网友B:
没必要分开,只要在每串LED上加个均流电阻即可

网友A:
确实没必要分开

每个回路串一个电阻方案可以,一定要分开的话,就不要用MOS管了,用ULN2803,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