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回交给了老师的知识:用运放怎么做等效电感?

楼主(2007-04-04):
请大家帮个忙,我想做个LC串联谐振的均衡.电感用运放和阻容实现.可是公式怎么计算完全忘记了,请有心人提点.

网友A:
交流电路

并联的电容支路与电感支路中电流有180度相位差。而运放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也是180度相位差。
电路的输入端(需要模拟出电感)经一个比较大的电阻接反相输入端,再经一个电容到地,运放的输出端接这个电路的输入端,这个电路的输入端到地就具有电感特性。运放同相输入端应该是交流地电位。
这里只是原理性说明,未涉及直流电路和运放增益等问题,请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