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PCB的高手。。。

楼主(2007-04-04):
最近新接触画PCB。。。
我想请问大家在画板的时候是先什么地方开始布线?
我习惯从电源开始,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还有就是元件排列问题,大家是先确定IC的位置还是怎样?

网友A:
~~~~~~~~~~

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怪怪的.

网友B:
一般我先画比较核心的那部分电路

也就是最不能相就的先来,其它慢慢来

网友C:
2/4/6/8..层数不同,画法不同..

考虑的重点也不同...一般没有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