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路怎样布线

楼主(2007-04-04):
小型电路怎样布线啊
就是自己没事焊的小东西那种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没啊
谢谢了

网友A:
万用板比较合适……呵呵

如果想做PCB,PROTEL99SE会比较适合你,就算从没见过,也可以一个星期上手。

网友B:
同意楼上

自己做小东西还是万用板吧
成本低
做PCB太贵了

网友C:
~~~~~~~~~

对面包板也可以的呀.可以重复用.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看书上说用镀锡金属线和尼龙被覆导线 先布线 然后将器件放上去,
焊住,在将器件上长的引脚弄掉,没明白杂回事.
第一次做的门铃到现在还没响呢
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