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多谢!

楼主(2007-04-05):
买回一个3v的继电器,但是带不起来,希望找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不知到哪种适合,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加一支三极管

楼主:
再看看,谢了

非常感谢maychang的帮忙,是我没说清楚。
我用的是单刀双置开关,断开都闭合都要有信号,先是在闭合时信号由A到C,对其进行触发,一段时钟后继电器加电,开关打到B,信号由B到A,又对A进行触发。继电器需要电压为3V,但是内部电路电压不够,需要一个驱动电路,所以请maychang及各位高手帮个忙,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6836028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