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610N 3D效果好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04-05):
我自己用LM4610N做的音调电路,,,怎么3D效果好差,简直是乱七八糟什么也听不清啊,我是用耳机听啊,没有接后级放大,,,我还全部用的发烧元件,怎么是这样啊,心都凉了啊~~~~~~~~~~~~~~~~~~

网友A:
呵呵,假的就是假的,要效果好去听DTS的碟啊

丢家里那台功放单声道虚拟立体声的效果倒是很好,声场展的很宽,既清晰也不乱飘,接电视机的单声道信号都可以得到很棒的效果

也不知它里面是什么电路,以前动过研究研究的念头,后来有懒得动手了

呵呵

网友B:
确认是不是假货

市面上很多假货的,NS音频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不是假的~~

应该不是假的啊,我在原音邮购的,是激光暗字的,,,
电路我也是抄的它DATASHEET上的应用电路,只不过把它17PIN和8PIN上的0.39UF的电容换成了 0.33UF(由于没有)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吧,,,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