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精密测量的模拟电路,无法**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7-04-05):
求助:有个电感传感器的测量电路需要分析,是国外一公司设计的,自己已经分析了一个星期,感觉还是没头绪,求各位高手帮忙,电路图如下
 (电路图在链接里面)
  其中左上是输入一个20KHZ的幅值可变的正弦激励信号,左下L3电感后连接了测头,测头是一变化电感,需要把变化电感转换成变压器5脚正弦波幅值变化  右上C17出接输出,再滤波放大等处理,右下接负3.8V直流电压 。
现在的疑问:一般电感传感器的测量电路采用变压器电桥,但是这个有点象,但是实际上好像不是,现在关键就是变压器的作用,还有3个TL084的作用。
一些现象: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各脚信号,变压器1,2脚波形是标准正弦波,3脚输出是三角波,电感变化时三角波只是峰值处有点被压缩,5脚输出是正弦波,随电感变化而幅值变化。
求各位高手帮忙,不管是什么见解,请你告诉我,谢谢!邮箱:dileimao@yahoo.com.cn
QQ:93628640
如果需要完整电路图进行分析,可以告诉我邮箱,我会发给你。

网友A:
是要测电感大小吗?直接读数还是较平衡的方式?

感觉你的表达不到位啊

没完整的图也没法分析

xwjfile#21cn.com

#改@

楼主:
回二楼

不好意思,这个电路是测量微小尺寸变化的,用于机械加工中,微小尺寸变化导致电感变化

网友B:
电路有点意思,可以发一份完整的来看看吗?

网友C:
很早以前见过一个测量微小位移的传感器

其结构是两个次级线圈共用一个磁心,另有初级线圈。磁心在某位置时两个次级线圈电动势平衡,输出为零。这个东西称差动变压器,可以测出小于微米的变化。其触头是金刚石,可见其精度。
楼主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是的话,传感器应该由左上角处同频同相电源供电(实际就是同一个电源),而L3处是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D:
求一份

geniuszw1982@yahoo.com.cn

楼主:
RE:很早以前见过一个测量微小位移的传感器

请问具体联系方式?

你所说的和这个电路用途非常相似,但是有区别

楼主:
RE:很早以前见过一个测量微小位移的传感器

L3处是接电感传感器,电感传感器是自感式的。
输出是变压器的5脚

网友E:
能给一份图吗,也想学习一下。。。

能给一份图吗,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may_cite@yahoo.com.cn

网友F:
来一份看看

amender@126.com

网友G:
给我一份看看,学习一下

luoshitian@21cn.com

楼主:
继续求助

仍然没有头绪,仍求高手帮忙!

网友H:
tandy153@163.com

tandy153@163.com

我试哈,可以不??请给出完整的图

网友I:
楼主可以把图转换成PDF格式

帖出来,这样大家更容易参与哦,呵呵

网友J:
有点复杂,看来要仿真一下!

仿真

网友G:
如果把各点的波形贴上来就好分析多了.

毕竟原理图上所含的信息不够,比如磁芯的尺寸和特性等.
另外楼主画的图也是从事物反向得来的吧,能不能保证100%准确?
如果有波形会好分析得多.

网友K:
图不全

图不全

,而且T1好像没有给出来型号

网友L(2007-05-12):

这方面我还行。你给我发个,我给你看看。dayboy63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