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信号产生

楼主(2007-04-05):
请教各位高手,要产生1~2kHZ的正弦波信号,通过改变电压来改变频率,有什么好的方案。不妨给在下指点。liang_baohua@163.com

网友A:
要产生低频正弦信号,常用文氏电桥振荡器

但要用直流电压信号改变文氏电桥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很困难。
直流电压信号改变三角波振荡器的频率比较容易,产生三角波后再用折线函数电路修改为近似正弦波。不过电路也相当复杂。建议用ICL8038或MAX038芯片,比较简单。但ICL8038芯片很不容易买到(据说已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