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有关稳压二极管前级限流电阻取值问题

楼主(2007-04-06):
如题,小弟线路如下图所示。稳压管现在选用的1W,电阻打算选用1/2W。
请各位大侠讲一下电阻阻值选取由那些因素决定;
如果负载电流在300mA以下那么电阻阻值选取可以在多大范违内。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就没有哪位大侠与小弟指点指点吗,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无法实现你的要求

负载断开时电流为零,300mA全部流过稳压管,此时稳压管功耗大于1W。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回复

这电路是与负载供电的,当电源用,不会存在开路情况。
能用吗?

网友B:
有问题

当没有负载时(不管开不开路),所有的电流(最大300mA)都将通过稳压二极管,此时功耗将大于1W,除非最大输出电流为200mA(此时刚好)。

楼主:
是不是说无论前级电阻选用多大这电路都行不通呀?

网友C(2008-01-03):
为什么说电流会全部通过稳压二极管?

是因为稳压管被击穿了,电流就全部从这个二极管流过吗?

网友D(2009-09-04):
这个电路和康华光的模拟电子的P55页的例2.5.1很类似,不知道为什么像3,5楼上面说的不可以用,二极管的功率选择大些,不考虑功率损失,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哪年的帖,又翻出来了?
稳压管功率选择更大的,电阻也选择功率更大的,还不考虑功率损失,也就是不考虑效率,当然可以用。条件是整流后加滤波,而且电压要更高,10V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