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混色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根据自然光混色原理,只要有三原色就可以混到任何颜色光线
请问LED是否也可以呢?
如果我需要红黄蓝绿白五种颜色
是不是其中有一到两种可以由其他色彩混色得到?

网友A:
理论上肯定可以

不过不明白你是要制造LED还是只是想用LED光来实现混色

网友B:
很多彩色广告牌,广场大屏幕彩色显示器就是用三色LED做的

楼主:
我是想用LED光线混色,不是制造

我想红白蓝肯定是没办法混出来的
黄绿应该有一个可以混出来
不过手头没东西没办法实验

网友C:
用红绿蓝三种LED可以混出七彩,包括白光。

网友D:
RGB原理

可以通过R(红色)、G(绿色)、B(蓝色)来配成不同的颜色来。
如果只是通过开关RGB三个LED方式,只能调出7种色彩。
如果是通过改变RGB三个LED的各自的亮暗程度(比如用三个D/A来控制三个LED的亮度),根据RGB每个LED亮度的控制精度,可以得到不同位数的色彩,如CRT显示器的色彩可以达到24位以上了。

楼主:
只怕没这么简单

led光线一般为单波长
和从阳光中分出的三原色不同
根据我这几天的试验在混色时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网友E:
只怕没这么简单?

你方法有问题,挑选过做实验用的LED亮度和波长吗?

网友F:
LED也是一样的,只是显色性差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