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确定IR2110能驱动多大的MOS管啊?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多大都行

MOS管,特别是大功率VMOS管,栅极对源极的电容很大,需要一定的充放电电流才能快速开关,所以高速下对栅极驱动电路有电流要求

高速开关时还要考虑密勒效应的影响,这个比静态时的电容更大

楼主:
哦,

但是我查了一下功率mosfets的文档,并没有高速下对栅极驱动电路的电流要求这一技术指标啊?哪到底这个电流会不会超过IR2110的2A电流啊?

网友B(2009-11-12):
同意2楼,主要是放电速度要快

网友C:
回3楼:
确实没有这个指标,但有个门极电量指标。根据门极电量和开关时间,可以计算门极电流平均值。

网友C:
就是。
楼主需要注意这条曲线,尤其是其几乎水平那部分。

网友D:
microchip有个“MOS管与MOS驱动器匹配设计”的文档,里面说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不但要关注MOS的静态参数,也要关注其动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