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电路想了好久没搞明白,高手指教啊!

楼主(2007-04-11):
      如图,偶有几点没看明白,说明下以上是主芯片的AUDIO输出,经运放LM833功率放大输出,不过CA5跟RA8的RC并联在输入跟输出之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位兄弟知道指点下,CA2的具体工作方式也没搞清楚,急啊,直到的一定给指点下!!!!!!!!!!!!!!!!

网友A:
简单的回答,也不太清楚

运放在输出端和输入端加个电容好象是积分的作用,输出和输入波形的相位应该相差90度吧!具体计算可以参考模拟电路的介绍,改变RA8和RA2的比值可以改变放大倍数,感觉模电里讲的运放和这个不太一样,我也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完全含义,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一点自己的理解

运放输入和输出之间的RC并联应该是运放反馈和移相的作用。因为是差分信号CA2应该和ca1一样是隔置用的吧。

楼主:
具体的工作方式不清楚

  我也知道应该是一个反馈的作用,只是它具体通过那些因数影响不明白,请多多讨论啊

楼主:
疑问

 2楼说的RA2的值改变的问题,我怎么觉得RA2只是一个分压电阻呢,应该跟放大倍数关系不大吧,3楼说的CA2起隔离作用,可以具体些么,因为我觉得它只是起到滤出电源高频成分的作用,跟CA3并联在一起,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楼主:
在线等,大家一定要发言讨论啊

网友A:
回5楼

改变RA8和RA2的比值的确可以改变放大倍数(我验证过的),改变CA5和RA8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响,具体就不清楚了。。另外CA2和CA1好象就是个电源滤波的作用吧!起不到什么隔直,而且根本就不需要隔直,看你的图,在差分输入端还给它分了个直流电压的。
LM833是ST的产品吧。

楼主:
有点道理

RA8跟CA5也许还起到倒相的作用,因为看LM833的规格书2端跟6端都是要求倒相输入的,至于你说的RA8跟RA2的比值应该就是反馈的基本算法,开始我把RA2看成下拉了,所以没明白,LM833是ST的产品,整个方案也是ST提供的。

网友C:
唉,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人说对啊?

就是增加高频反馈,以降低高频的增益,防止高频自激的
一般说法叫做“消振电容”

楼主:
汗颜

看来得好好学习了,这么多不懂得东东。

楼主:
回九楼

CA2,CA1及RA1~RA3那块的作用可以解释下么?

楼主:
再问

按九楼说的,那RA8呢,它不是根CA5并联么,还是应该分开看?晕啊

楼主:
没人说了啊,问题还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