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1):
哪里的REF啊

哪里有REF端啊AD620要参考电压吗?

网友B:
哪里有REF端啊AD620要参考电压吗?

回楼上,AD620的5脚标明VREF,这是为了使远距传输信号时消除地电位的不平衡而设定的,输出信号若为V,则会跌加到VREF上,也就是输出为Vout=V+Vref.
一般把VERF接地就可以了,或者你想抬高或拉低信号,也可以给VREF加个电压值。一般的仪表放大器都有VREF端的,楼上注意,不是只有AD转换和DA转换才有VREF的,呵呵。

网友C:
R17要去掉

不然Vref不是2.5V(或3.3V,忘记AD780的接线方式了)

原因自己去看AD620的内部结构,很容易得出结论

AD620的Vout=(V+ - V-)*G + 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