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那个方**了,微积分也就会了

楼主(2007-04-11):
(无正文)

网友A:
那可就没办法了

网友B:
不用微积分,也不见得就不能算出来.

我没弄过,
但我看书上说过,用锯阵法也应该可以的,就是把一个正弦周期的波形,分成若干个小的矩形.
具体的你再找找书看看

网友C:


楼主:
谢谢指导!

用矩形法怎么确定具体的参数?
假如知道高度(即电压峰值)但是如何根据时间推出宽度?

网友D:
微积分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矩形"法的极限,

只不过它把矩形宽度分得无穷小,趋于0了。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把矩形宽度弄大点,例如把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分成100等份,
然后分别计算这100个点的函数值当作矩形的高度,每个值分别乘上小矩形的宽度,累加起来,
就近似是正弦波的面积了。

网友E:
用EXCEL帮忙很容易搞定

我前些天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用EXCEL搞定了。1/4周期分了320等隔,只算1/4周期就行了。

楼主: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宽度啊?

小矩形的宽度怎么定呢?
EXCEL怎么计算啊

网友E:
矩形的宽度自己定

矩形的宽度=周期/间隔数
矩形的高度=UmaxSin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