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管时有哪几项关键参数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手册上的一些速度相关的参数外,还与电流放大倍数有

电流放大倍数越大,三极管导通时饱和得越深,存储时间也就越长。

楼主:
有点道理

有道理,
我又对比了两份技术规格书.各参数还是有差别的.
Vce(sat)有所不同,在同等条件下一个是0.6V,一个是0.5V;fT一个是150MHZ,一个是120MHZ;Icbo相差200nA
请教,这几个参数对开关作用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

网友B: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对,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看看

一起帮你参谋一下

楼主:
没有完整电路图

很不好意思,这个产品不是我设计的,现没有完整的电路图.
可以简单描述下,通过74138控制7个三极管(MMBT8550C),选通三极管控制七组(每组7个)红外管通断.
嗯,好象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B:
这个要求应该不高.会不会是三极管接错了啊....

楼主:
好象没有错的

恩,好象是没有错的。
因为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在性能上表现差一些。
似乎是在没有要求导通的情况下,红外管导通了。
很奇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参数上对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网友D:
是不是更换的管子的基极启动电流更小?

网友A:
量一下两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区别

既然其他参数都相近,那么放大倍数的差异造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影响开关速度的多种因数里,存储时间是主要的,
而存储时间与三极管的饱和深度相关,在同一电路中,三极管的电流
放大倍数越大,三极管饱和得越深,存储时间就越长,开关速度也就
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