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的处理部分

楼主(2007-04-12):
其中网络标号:24VX是输出部分,用于驱动电磁铁,这部分电路小弟看不懂,麻烦哪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输出都是24V

为什么那么多芯片都用24V电压啊?

楼主:
一些标记的补充

奥,我可能没有说清楚,24v这个标记是整流滤波后的输出,24vout是24v经过5w0.1水泥电阻后的标记。

网友B:
Q?永远不通,不知道要处理什么?

网友C:
要处理的显然一定是输入信号

图里找不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