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roteus

楼主(2007-04-18):
我在仿真时,第一次示波器的显示会自动出来,但当我把它关了,以后,第二次就不出来了,请问如何把它调出来,我用的是PROTEUS7

网友A:
re

不要关掉
记得protuse下面有4个象播放器的"开始"和"暂停"一样的4个东西,用那个开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