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数字

楼主(2007-04-19):
  最近一段时间,本坛又有几帖讨论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先前已经讨论过多次了。网友各抒己见,有说所有电路都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只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的;有说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各成系统,井水不犯河水的;有说线性的就是模拟电路,非线性的就是数字电路的……不一而足。
  昨天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便一直想下去,却总也想不出个结果。现在将所想到的贴出来,再和各位讨论讨论。
  首先我们讨论的是电路,油路水路气路都不在讨论范围。
  说到电,人类最早研究的是静电。静电因为不能产生持续的电流,一般不认为那是电路。只有在伏打于1799年发明了电池之后,能够产生持续的电流了,才有了电路。
  最早的几个著名电路是:
1800年尼科尔逊电解水,随后戴维于1807年用电解法还原出金属钠和金属钾,后来又得到金属钙、镁等。
1820年奥斯特发现通有电流的导线可以使磁针偏转。
1826年欧姆通过实验总结出后人所称的欧姆定律。
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著名的电路,例如欧姆做实验的电路,是不是模拟电路?
  你可以选择“是”,也可以选择“否”。
  有些人选择“是”。他们选择“是”的理由是:欧姆实验中的电动势电流等都是可以连续变化的,当然这是模拟电路。
  此论言之有理。
  选择了“是”,那么没有一个电路不是模拟电路,包括数字电路在内。选择“是”的人认为数字电路只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用数学语言说,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个真子集。
  不过,既然所有的电路都是模拟电路,又何必在电路前面加上“模拟”二字呢?
  还有一些人选择“否”。他们选择“否”的理由是:模拟和数字是对信号而言的。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就是模拟电路,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就是数字电路,不处理信号的电路那就既不是模拟电路也不是数字电路。
  此论也言之有理。
  不过,这样一来,“模拟是数字的基础”就不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处理信号的电路是1837年莫理斯发明的电报——有线电报。众所周知,电报是由导线中电流“有”和“无”来传输信号的,所以电报毫无疑问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的发明比第一个模拟电路——贝尔于1876年发明的电话早了差不多40年。
  忽然又想到,电报不仅是数字电路,而且电报是串行传输信号的——只有一条线,电报还是异步的——没有同步信号,所以电报还是第一个异步串行口。千万别以为有了计算机之后才有异步串行口,早在计算机之前,甚至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甚至西门子发明发电机之前,就有了同步串行口了。
  有没有既是模拟又是数字的信号?我们都知道,两台计算机要通过电话线传递信息,需要用调制解调器。发送的一方用调制器,接收的一方用解调器。调制解调器在电话线上传送的信号,用示波器看,虽然有些歪歪扭扭,大体上看着和正弦波差不太多(调相),这应该说是模拟信号。可是,它是离散取值的,就是说,是数字信号。倒底是什么,我也拿不准。
  看来,模拟与数字的关系,还得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A:
其实,模拟这个词怎么来的并不要紧,

区别是存在的,它仅是个称呼而已。

我没看过最近的讨论,估计内容已经综合在maychang的帖子中了。

这里讨论的模拟与数字的关系问题涉及了三个内容:
A。硬件电路的自然属性
B。模拟电路的分类及属性
C。数字电路的分类及属性

对于A,电路的材料取自于自然界,无论是天然的材料还是人工改造的器件,其特性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当电路工作时,被利用的材料、器件等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目的工作,只是按照自身的特性对外界的变化产生反应。无论是欧姆原理的实验电路还是集成电路,也无论产生的结果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连续的还是脉冲的、周期的还是非周期的,等等,它们的反应靠的是硬件电路的自然属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将它们归于哪类。变化的连续性是它们的共性,也是自然界物理量的共性。

与客观的自然属性相对照的是主观的分类。C是主观分类的结果,B是C的对照物,也是主观分类的结果。B和C必须同时存在,并且都是以A的全部或者部分为依托的。

在主观分类上,以脉冲电路为例,不少人把它划入数字电路,因为数字电路大量地用到脉冲电路。但是如果我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或者数个有一定指标要求的脉冲,比如指标有脉冲宽度、高度、沿的上升速率、下降速率、过冲,等等,对这些电量的控制,你是考虑它的电特性还是比如0、1的数字特性?显然,这些量和控制手段跟数字内容是沾不上边的。脉冲电路可以是模拟的。

当脉冲属于数字量时,需要人为地对其赋予某些含义,比如“有”或“无”,“0”或“1”等。对这类电路类别的划分,我还是持以前的观点:当你关注数字量时,该电路为数字电路;当你关注电量时,该电路为模拟的-我中有你。关注电量的例子有:信号的完整性、消除阻尼振荡、信号的延时、干扰,等等。

作为数字电路对照面的模拟电路B,它不需要象数字电路那样对其结果赋予额外的含义,其结果是电路自然属性使然。也就是说,B与A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样,在给“A和B归于同类”找到理由的同时,也给忽视两者的区别打下了基础。

在当今复杂的调制、解调技术和电路中,输入、输出可以各是、或者同是数字量,中间处理过程中量的性质是难以用波形来区分的,仅用输入、输出是否为数字量来区分这些电路是否属于数字电路会是行不通的。由此有“混合信号、混合电路”一说。“混合”是对上述纯数字性质的否定,言外之意,被否定的部分属于模拟。如果先把混合电路的内容排除在外,模拟与数字讨论的结果可能会清晰一些。

不一定严谨的小结:
A是不依赖于主观(B、C)的客观存在;B和C是建立在A上的主观产物,B和C对照共存;B和A因其自然属性而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客体上B可以全部接纳A,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各自的主、客观属性上。

网友A:
maychange的认真态度实在可嘉,

以至于说错了也值得回复一下。

我这里先冒个泡,等有空了再回复。

楼主:
I am waiting for you .

网友B:
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表达的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

用分离物理量来表达信息比用连续量可靠性高大家都明白(因为有冗余)。
但用怎样的分离量形式来表示信息成本最低呢,可证明有e进制时成本最低,这样取整,2或3进制就是可选的值。但对于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来看,用2进制更为可行。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数字电路形式。

网友C:
我感兴趣的是"模拟"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是谁提出的

网友D:
这个真的没关心过,觉得与研究和应用的角度不同有关

比如,一个数字集成电路,对使用者来说,是数字电路,但对IC设计的人来说,可能是个模拟电路。

网友E:
同意楼上,有个范畴的问题

用微分方程计算的是模拟电路,用布尔代数计算的是数字电路,即使计算的对象可能是同一个客观实体。

楼主:
jz0095 果然不凡

本人此帖意图抛砖引玉,看来初步达到目的。

本坛曾有一帖,谈开关电源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经 jz0095 这么一分析,结论就很明显了:开关电源中当然是脉冲工作,但我们关心的是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而非“有”、“无”的数字特性,所以开关电源本身是模拟电路。当然,有可能加入单片机之类来做键盘、显示甚至控制工作,那一部分是数字电路,在那里我们关心的不是脉冲宽度等,而是高电平低电平的数字特性。

请各路高人继续。

网友F:
我觉得是从逻辑上分吧

既然是电路,必然有他的电气属性,所有电路都是“模拟电路”

但是数字电路的重点已经不在电路上了。所以很多教材已经把数字电路的教学改名叫 数字逻辑 了

网友G:
一言难尽

事实上,典型的模拟电路并不是连续的。如反馈放大器,由于放大器本身的放大倍数有限,从而有了最小灵敏度的问题,既然有了最小灵敏度的问题,那么就说明它不是连续的。现在产业论坛有个帖子说他的温度测量(-2~35)℃达到±0.02 ℃的准确度(精度)。这个问题还不能单单从它给的结果来说,如果所谓的±0.02 ℃对应的模拟信号电平梯度小于放大器的最小灵敏度,那么,它的结果显然是用了普通人不易识破的障眼法----软件拟合。不要轻易给骗过去了。

模拟电路,我想并不是因为脉冲的存在就说它是数字电路。如同楼上各位讲的开关电源、脉冲宽度调整等等。数字电路必须赋予它数字意义,不然,谈不上数字电路。脱离数字意义谈数字电路,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数字电路的本质是模拟电路的脉冲电路,当脉冲赋予数字意义时,才称为数字电路。

讲到数字电路,必然涉及逻辑判断的问题。涉及判断问题自然涉及模拟电路。这下,逻辑电路算不算数字电路呢?还是一言难尽。我通常认为,数字电路是简化了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必须溶入到模拟电路中才能正常工作,数字电路只需关心逻辑标准,不必关心传统意义上的连续不连续的问题。而判断一个电平是否革命既定的逻辑标准,必须由模拟电路来实现,亦即判断一个信号是不是符合数字逻辑的标准,完全是模拟上的问题。这就更加证明了,数字电路只是对于信号的意义而言,决不是对于信号的波形而言。因此,一切所谓的数字电路事实上就是模拟电路。换言之,数字电路的说法并非是讲电路实质而是讲电路中信号的意义,它的正确说法应当是模拟电路的数字意义。

楼主:
继续

74HC系列(包括比较早的LS等)通常我们认为是数字电路,但并非全都如此。
例如74HC123,这是单稳态电路。显然我们关心的不是其输入输出的逻辑意义,而是脉冲宽度,这是模拟电路。
还有一些芯片,倒底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要看用在何处。例如74HC04,有两个名字,一个叫“非门”,一个叫“反相器”。从这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非门”是数字电路,“反相器”是模拟电路。同样一块芯片,用作“非门”时我们关心的是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用作“反相器”时我们并不关心其逻辑关系。例如用74HC04加一片晶体构成振荡器,其输出并没有逻辑意义,我们关心的是其频率,这是模拟电路,虽然用通常认为是数字电路的芯片构成。

楼主:
再举个例子

74HC393是异步计数器,也可以用作二分频、四分频等。用作计数器时它是数字电路,我们关心的是计数值,即各输出引脚的逻辑意义。用作分频时它是模拟电路,我们并不关心引脚逻辑,而是关心输出的频率。

网友A:
所见略同,

说的都不错。

其中,感觉IC921和thw描述的起点和我的、还有一些人的不同。一方是基于硬件都是模拟性质的结论;另一方是基于早期将电路分为两类的现象。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大家最终的结论是一致的,通俗的说法:数字电路由模拟硬件及其处理的数字信号两部分组成,其功能是“模拟电路处理数字、逻辑量”。

逻辑量是数字量,它们都是状态量,以步长或者范围区分状态、逻辑。

另外,感到IC921对连续的理解和我的略有不同。我理解的连续不是输入、输出量线性关系、保真的连续,而是任何物理量的连续。放大器最小灵敏度影响到放大的范围,这是电路的特性所至。按我的理解,由特性导致的任何输出也都是满足自然规律的连续,跟任何例子无关。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H:
随便说两句看法

模拟:模仿、比拟,用于电路的最初创始形态。
数字:可以量化的,用于量值计算的电路。

所以,模拟意味着不断的实验、求证和创新....数字意味着不断的量化、精确和客观。一个由外而内,一个由内而外,殊途同归....

少林和武当,谁是武学正宗?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大师都是内外兼修的....

网友G:
我想,不同人的心里,模拟的概念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网友I:
电路

有些道理,不过还是没有答案。

网友J:
好耍

这个立论命名为“电子嵌入式哲学”

网友A:
谈 -- 下一个话题

(村长赵大宝悲哀地一嚎)

如何看待观点的不统一?能否统一?如果统一,需要对原分类作什么更正?
......

网友K:
信号的意义比电路本身更能决定性质。

电路是为信号服务的。
我以前说过,SS9014大家都知道是模拟电路里常用零件。可是这个零件完全可以用在数字信号的处理电路中。是不是数字电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是否被赋予数字意义。
这么说来相当多人会觉得玄。

网友G:
说得好啊,兄弟!

信号的意义比电路本身更能决定性质。

电路是为信号服务的。
是不是数字电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是否被赋予数字意义。

网友A:
关于观点的统一

“模拟电路”的叫法,据网上的搜索,是出于电路用电量对物理量的模拟。
但是当把这种性质的电路与数字应用电路进行对比,并因此将电路从硬件上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类时,探讨模拟与数字更深层性质的区别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模拟的含义也因此将覆盖更广泛的电路而脱离原始电路的局限。

目前看来,不统一在于基于现有硬件分类的解释和基于硬件不可分类的解释。而后者是更接近底层性质的表达。要统一,就需要聚焦在最基本的性质上,现有的硬件分类就不一定合适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认可哪种分类并不要紧,只要能分辨出各种区别就可以了。

(进入武林境界也是一个选项)

网友L:
我新看的

模拟:用成比例的信号表示物理量,就是信号的大小与物理量成比例.

楼主:
模拟:用成比例的信号表示物理量

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
这么说,所有的非线性电路就都被逐出模拟电路门外了,连调制、检波、变频、整流都不是模拟电路了。按这个定义,甚至运放构成的加法器都不是模拟电路,因为成比例的信号加上一个常数就不再成比例。

网友M:
什么是信号?

信号的本质是信息
某些场合,信号是表达特定信息的物理量
某些场合,信号是物理量中包含的信息
两种理解都成立,但重心不同

前者中心词是物理量,偏重物理,类似前面说的“自然属性”
后者中心词是信息,偏重数学

如果按前者理解,根本无所谓模拟数字,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都是模拟的
如果按后者理解,才好名正言顺地区分模拟数字

其实区别模拟数字有个很简便的特征:量纲,或者单位。
模拟信号(原始的)有单位:V,A,ohm,F,H,……;真正的数字信号无单位。

网友N:
综述

初学者看看还真不错

网友O:
74HC393异步计数器,用作分频时它是模拟电路???

74HC393是异步计数器,用作分频时它是模拟电路

网友K:
哈哈,几乎各路高手都出招来了。

过瘾啊!顶。

网友P:
非要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非要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才好玩吗?
打个有点不太恰当的比方 用力学上的例子
摩擦力有时是阻力有时是动力。
这本身就是在两种命名方式下产生的名字,摩擦力是用性质划分的,阻力和动力是用效果划分的。参考物不同时甚至究竟是阻力还是动力都都不一致。哪个都没错。

一个电路究竟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那要看你怎么用,想要干什么。
前边21楼的杨真人说的SS9014既可以用在模拟电路中处理信号又可以用在数字电路里的问题。就好象一个哥们看见一个姑娘被欺负挺身而出,却不故意杀了那个QJ犯,没办法这哥们要入狱,因为他在杀死罪犯时罪犯已经没有“正在”对当事人犯罪了。那么你说这个哥们是英雄也对,是罪犯也对。但连起来说是一个英雄的罪犯,似乎又说不通。那么就只能分开说,对姑娘来说是个英雄,对死者来说,他是个故意杀人犯。元件用在什么里就只能说是什么电路了。再说细了也没意义。

说白了电路细分到最后都是模拟的。数字芯片也是用三极管二极管MOS管做出来的。只不过是这种离散用法有着共同的性质被我们利用,形成了另外一支。如果只做应用,可以把它当成独立的一门学科看。
一个叫“模拟”的一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壮大了。出了一个叫“数字”的儿子,“数字”长大了,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进城当官了。生活起居已经和老子有了明显的不同。和他们打交道已经不能再用原来的方法,不能再给它们土豆白菜大萝卜等着秋天还你**蛋和稻子,而是要给它们支票古玩象牙字画等着它们还你贷款资质投标资格和免罪说法。但儿子毕竟是老子养的,都有一样的DNA。说起来他们还是一家人。只不过现在的“模拟”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拟,而是“数字”分家之后剩下的“模拟”。至于26楼赤铸大哥说的“信号”不过就是“模拟”和“数字”需要的东西,不过衡量单位或性质不同。“模拟”要的东西要说是斤或棵或袋子。“数字”要的东西要说是亿万或张。

把你们说的那么抽象的东西都翻译成大白话可真不容易。估计有人要拍砖了。我先闪了。

网友Q:
模拟电子计算机 VS 数字电子计算机

模拟:用成比例的信号表示物理量
是侠义的“模拟”, 用于“模拟电子计算机”、ADC 等

网友R:
我认为叫数字电路只是为了强调它处理信息的方法

数字电路使用的是数字逻辑的方法. 而在硬件上,数字电路依然是一个模拟电路.

为了跟数字电路相区别,就有了模拟电路的叫法,这个模拟电路的概念是狭义的.
是为了区别数字电路而来的.这就好比阻抗和电阻.通常我们把纯电阻叫做电阻,
而复阻抗才叫做阻抗。但事实上阻抗是包括纯电阻的.

模拟电路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广义的模拟电路,泛指一切信号可以连续变化的电路。

那么现实中是否存在着一种电路是非模拟的呢?即它的信号是突变的?我想应该没有.
即便你全用继电器或者开关什么的搭一个数字电路,由于电路中存在着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等,也会导致信号不能突变,因此从细微的地方来看,它依然还是模拟的,
对实际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分析时,依然还是要用模拟电路的方法。除非到了量子级,
才可能不会出现中间态,而产生突变吧?但是我依然不敢想象,一个东西可以没有过程,
直接突变么?总得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完成转换吧.那么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其它状态。并且如果一个元件真的做到这样的微观级别,那样的东西不知道还是否
能够叫做电路........

网友S:
哈哈,读的真欢啊

看到各位高人的高见,长见识啊.

网友T:
本为一物。如果硬要分开,我认为量化前为模拟,量化后称

量化的原因如HWM所说。把模拟和数字分开应该是认识或描述信息的两种方式。之所以把74 4000叫数字电路,大概是心底里默认了手册上给出的量化规则。

网友Q:
2/3/5 电平量化的例子:

    rj45 双绞线以太网:
        10base T : 10Mbps      2电平:   A+ B-  === 0
                                         A- B+  === 1

       100base T : 100Mbps     3电平:   A+ B-  === 0
                                         A- B+  === 1
                                        A=Z B=Z === 2

      1000base T: 1000Mbps     5电平:   A= +L  B= -L  === 0
                                         A= -L  B= +L  === 1
                                         A=Z    B=Z    === 2
                                         A= +H  B= -H  === 3
                                         A= -H  B= +H  === 4

网友U:
要是讨论出来了我们都成哲学家了。。。

网友V(2007-06-24):
哲学学得挺好的啊,看了后有点反应

网友W(2008-09-19):
模拟域数字

我想知道。这模拟和数字,效率谁的高啊,有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X(2010-05-07):
模拟
模拟
是指自然中某事物随单位时间特性变化的描述----连续性
如正弦:
随时间和延续,不断做正弦变化

数字
是指自然中某事物随单位时间特性化量的描述----非连续性
如正统:
随单位时间,按正弦规律,单位时间内变化量。

好比一幅图。
模拟:
普通画家用画笔在纸上画出来。。
数字:
彩色打印机,在相应的坐标上,分别记录关三基色和亮度值。

就看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网友Y:
呵呵  最牛的一句话   "真正的数字信号无单位"    赞同   只有意义!

网友Z:
很有趣的话题,应该上升到哲学范畴讨论

网友Z:
都是电路,因为处理的信号有明显区别所以给了两个不同名称

网友AA:
"用微分方程计算的是模拟电路,用布尔代数计算的是数字电路,即使计算的对象可能是同一个客观实体。"

"但是数字电路的重点已经不在电路上了。所以很多教材已经把数字电路的教学改名叫 数字逻辑 了"

比较赞同这2个观点.模拟电路偏向于连续量的采集处理转换,最根本的是电路原理.
数字电路偏向于布尔代数/脉冲/逻辑/算法处理,基础偏向于数学/逻辑分析/信号处理.对于底层的逻辑实现电路已经不是重点.
这个问题引出fpga到底是电路设计还是逻辑设计?我偏向于逻辑设计

网友AB(2011-06-12):
感觉不管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以及现在的芯片,都是从一些基本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东东,非要区分的话,只是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就归类为不同的电路

网友:
引用老毛一句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网友AC:
电工中的哲学家,哲学家中的电工
跟哲学家讨论电工,跟电工讨论哲学
电工们不去干活在这讨论哲学,小心老板一顿暴打~!

网友AD:
这贴挺有意思  哈哈

网友AE:
此贴很有学习意义~~看看

网友AF:
好深奥的问题啊!!

网友AG(2013-07-05):
搬个板凳坐在这里听课。

网友AH(2020-12-09):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