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设计一个剪线报警电路呢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一下

对于供电线部分,可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发报警信号,当供电线被剪断,继电器失电,常闭触导通.当然你的报警单元应该是在另外的电网上.一般是通过备用电池把报警信号用无线方法发送出去.监控室的接收端收到报警信号后启动报警装置.
对于传感探头连线,国标中有限定.应该与控制器一体,不能一体的,则必需要有防断线及短接报警功能.

网友B:
测量电压,电流,====

网友C:
得清楚是什么情况下的线

网友D:
就是电话线的剪线报警

用555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