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54HC4066J芯片是一个模拟开关芯片,但是在控制信号跳变的瞬间会给输入和输出信号叠加上毛刺信号,当输入信号比较小时,(数十mv)影响非常严重,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请高手指点,有没有性能更好的芯片呢,那位大侠用过请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听说过4066的控制信号会影响到输入输出的

互补CMOS模拟开关,控制端对源与漏的阻抗是非常高的,可能你要考虑是不是两边电平在开关关断时存在差异,开关开启关闭时由容性负载带来的电压变化

网友B:
楼主很在意跳变瞬间的干扰吗?

就是没此干扰,你也不能在这瞬间做采样,两边电平的平衡也要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