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个阀门电路???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网友A:
积分器+门电路,

网友B:
简单的方法

加个RC延时电路,在R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头朝输入端。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2楼说的是不是经过积分后和原来的输入相与??

网友A:
不用,用个直传门电路就行

例如说,一个或门,不用的输入管脚接高电平。注意,你的那个原始输入信号一定要用射随器或者逻辑电路做隔离,以避免在积分的时候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