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饱和导通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如图所示,若Ui输入3V的电压,一般就认为9013饱和导通。请问各位高手,假如不清楚该三极管的特性,是否可能计算或者估算出Ui电压为多大时就刚好满足饱和导通条件呢?

网友A:
不清楚该三极管的特性就无法计算,因三极管放大倍数分散性很大。
一般可以取直流放大倍数的中间值来粗略估计。

楼主:
谢谢

谢谢2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