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设计过功率以瓦步进的电路么?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7-04-26):
最近要弄一个高频功放,设计要求是1~30W之间一瓦步进,频率为100mhz,有设计过相关电路的大哥么,能否给小弟我点拨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有人知道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又一个乱用单位的,先去ic921那培训培训:-)

网友B:
见过输出功率步进的直流电源

输出功率步进的高频功放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要求,是什么目的?

网友C:
有输出功率可控的

手机的PA就是可控的功放
不过以瓦步进不现实
以几个db进还差不多
呵呵

网友D:
一般高频功放以db为单位步进

    可以考虑较小功率的PGA+固定增益的PA来实现,通过检测PA的输出功率,来控制PGA的AGC电压即可。

   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A:功放。

    还可以考虑电调衰减器+固定增益的PA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