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功放的静态电流

楼主(2007-04-26):
专业功放的静态工作工作电流(甲乙类)是使晶体管微导通,也就是导通临界还是刚好消除交越失真呢?
晶体管的配对标准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差分对管,是百分之几?
驱动级是百分之几?

网友A:
电流与输出功率有关

晶体管的配对与电路形式有关,对开环或浅反馈电路要求较高,而对深度负反馈的电路要求较低,具体根据要求的指标实验确定。

楼主:
电流与输出功率有关

电流与输出功率有关,可不可以讲详细些,是不是输出功率大,静态电流就大?
谢谢了!

网友B:
看你要保证多大功率下的甲类状态

这种状态的功放叫做甲乙类或AB类功放
顾名思义,就是一些时候在甲类一些时候在乙类

比如静态电流100mA,那么输出100mA一下幅度的正负波形时两个管任意时刻都是在线性(接近线性)状态的,没有截至,因此100mA一下是工作在甲类的;

而大于100mA的输出时,另一个管必然进入截至状态,此时时工作在乙类的

也就是说100mA的静态电流可以输出100mA一下的甲类功率

网友C:
RE:专业功放的静态电流

1,专业功放的静态工作工作电流(甲乙类)是使晶体管微导通,也就是导通临界还是刚好消除交越失真呢?

RE: 可以接上额定负载,加20KHz正弦波 在小功率(如1W RMS)输出时调输出管的静态电流,看波形没有交越失真即可,或设定一个输出级静态电流,如50mA,100mA,150mA 等等,调整时可用个好的数字表测输出级的射极电阻两端的换算过来的电压,

2,晶体管的配对标准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差分对管,是百分之几?
驱动级是百分之几?
RE:一般来说很多厂都没有配对的,差分级对管子配对要求高些,如果差分级的管子一致性很差,结果是输出中点电压漂移大(指那些没有输出中点电压调整也没有DC伺服的电路,),热稳定性差,要求高的可以考虑价钱贵些的一体化差分管,也有人称蛮生管。  电压放大,驱动,输出级的上下管配对是很难的,但如果输出级采用多管并联的方式,有条件的话每组都配下对是最好的。

楼主:
to:91mcu

谢谢,
加20KHz正弦波 在小功率(如1W RMS)输出时调输出管的静态电流
1KHZ的正玄波也可以吗

网友C:
可以,但是1KHz调好后,20KHz可能还会有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