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节对比度?

楼主(2007-04-27):
要对液晶屏进行对比度的调节,它输出的电压丝-20V,对比度最好的时候V0的输入电压士-8V左右,我想用一个数字电位器来调节V0端的电压,但是一般数字电位器都在正电压工作,怎样来实现数字调节对比度,有谁做过这样的电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电压反向器来实现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