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实现双电源切换?

楼主(2007-04-27):
在主电源失效的情况下自动打开备用电源?

请教高手 有无参考设计

网友A:
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输出端各串一个二极管

哪个电压高用哪个的电,无缝切换。

网友B:
85年以后都用二极管切换了。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回复

二极管的也想到了

主5V串一个1N5819(压降0.3v左右),备用5V串一个1N4148(0.8V左右,0.7V导通,选个压降稍微低点的更好),备用5V应该用的是电池吧?最好保证主电源工作时1N4148上的压降不超过0.4V,如果过大也会消耗mA级别的电流的,越接近0.7V消耗越大!

有没有其他方案的

还是就二极管的最简单实用 ??真的是 85年以后都用二极管了?为什么是85年以后呢?那以前用什么?

网友C(2008-02-28):
顶上去

如果是手持设备,锂电池串个二级管,消耗是不是太大了!
如果用mos要怎么连?

网友D(2010-12-27):
两年过去了楼主你解决问题了没 解决了的话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E(2012-03-14):
正好需要这个电路呢

网友F:
最简单就是二极管搞定,最安全的是比较器+mosfet,

网友G:
P沟道的MOS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