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指示电路

楼主(2007-05-05):
求助,怎么设计一个led指示电路,当有数据过来时led就闪烁,没有的时候就不亮,要求简单,成本低,用RC电路

网友A:
光用RC是闪不起来的

网友B:
什么数据?单片机传过来的?

楼主:
thw

这样的电路,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啊,led闪的太快了啊;普通逻辑电路方法,电容耦合交流,整流(实现:有数据输出高)使能一个RC震荡,驱动LED。
如果有数据,一般出现交流分量(交流耦合,整流),
使能一个RC震荡!
不存在交流分量时,RC的EN无效
做一个检测交流分量 的电路
我不知道怎么检测交流分量
怎么做,望各位大大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