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滤波中的电感和电容一般用什么封装?

楼主(2007-05-06):
请问LC滤波中的电感和电容一般用什么封装?
第一次接触这些,什么都不懂,只有多问,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不同的场合,还看对面积和成本的限制

如果对信号滤波的话,电容最好用温度稳定性好的,比如CBB电容 :)

网友B:
总得选择好元件,再确定封装吧?

楼主:
是信号滤波,元件我计算了

日本人森荣二编的<<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是带通滤波,我按这本书算的,电感有26uH,0.9uH的,有什么封装啊?这样实际做出来的滤波器会不会和设计的相差比较大啊?
还有LC滤波电路和前后级电路怎么匹配啊...?

网友C:
看用在哪里滤波了?功放上的就要小心了,嘿嘿

楼主:
就是没人说封装?

楼主:
回zhenglixin:

不是功放的滤波,是信号放大后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