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信号处理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7-05-07):
如图所示。含两级放大,第一级的两个RC电路起什么作用的?
第二级是V1和V2作差分么?

楼主:
R1C1和R2C2分别起什么作用

整个第一级放大是起什么作用的,音频放大么?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电路,第一级运放根本不能工作,这是错误的设计。

反相端没有直流通路。
其它就不必继续讨论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个电路是我根据PCB板恢复出来的。
R1,C1,R2,C2都是我的猜测。其他的肯定没什么问题。

楼主:
能有大虾指点一下么

网友B:
re:

maychang的回答是对的

网友C:
en~

运放不能工作,输入级没有直流偏置

网友D:
反向端为什么要直流通路啊?

maychang 能说的清楚点吗?初学者不理解

网友A:
回楼上:

运放有个参数 Input Bias Current 输入偏置电流,虽然很小但不是零。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就无法提供这个电流(不管流入还是流出),输入端的电位不定。
这倒不仅反相端,同相端也是一样的,必须有直流通路。

网友E:
楼主在搞逆向“工程”?

运放负端直流悬空,电压不定

楼主:
谢谢指点

如maychang所说,上面的电路恢复应该是错的。
反相端和反馈网络串联的应该是电阻,目的是为了更精确的匹配电阻。
不知这样的猜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