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数字模拟电阻或精通模电的高手帮忙

楼主(2007-05-11):
在一个应用中,想通过数字的方式来实现模拟电阻,现大部分都已完成,存在的问题是:该可变电阻值能在7 1/2表上正常显示(精度、示值都没有问题),但在二次仪表上却显示超差,实在不明白所以然了,特请高人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两种表有什么差异,传输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这两种表只是精度不同,传输方式都一样是两线制的。

网友A:
可能是表的输入阻抗差别太大了吧

楼主:
在用电阻箱时却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A:
具体上一下图吧

看上去你的问题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和关注,可是,你这种层推进的方式,大家吃不消,你也累。

提高你的提问质量,……

楼主:
这就是通过DA转换器的形式输出电阻的办法,问题如上所示。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要这样用

这个电路局限性太大了..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么?